硬质合金刀在手磨的过程中能加水冷却吗?

楼主(2008-05-07):
硬质合金刀(不是白钢刀)在手磨的过程中能加水冷却吗?听一些师傅讲是不能的,但我在实际的操作中由于磨时烫手,常加水冷却,没有发现在加水与不加水冷却刀有什么变化.这样都有好些年了.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没有试过加水冷却,因为师傅们都说不能加水,因为可能硬质合金承受不了温差的剧烈变化。。

而且硬质合金应该是不需要淬火,所以加不加水它的性能也不会有多少改变

网友:
最好不要用水冷却。硬质合金在高温时遇水会对其局部性能产生不好的影响。虽然手磨刀具时的温度不会特别高,但最好还是不要用水冷却。想想磨刀机的冷却环境吧。

网友:
不能,合金急剧冷却时会产生裂纹!

网友:
主要是看温度.太热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
手磨应该没问题吧,那才多高的温度啊。

网友:
没试过,我想是不能的吧

网友A:
YT类刀具刃磨中千万不要高温后见水,实验过好多次,见水就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T类刀具刃磨中千万不要高温后见水,实验过好多次,见水就裂。

见水就裂,好厉害啊,看来真的不敢用水了,那磨的时候太烫只能等一会再磨了。

网友C:
也不至于见水就开裂的程度,不过磨合金刀的时候绝对不能蘸水,这是绝对的!手磨怕热拿块布包着刀杆磨就是了。我今天刚面试三个车床师傅,竟然有两个都是磨到滚热手都拿不住了去蘸水

引用 网友B:

见水就裂,好厉害啊,看来真的不敢用水了,那磨的时候太烫只能等一会再磨了。

网友:
不是不能加水,是要一直加水!

网友:
看看磨刀机是用什么冷却的吧,当然不是水!

网友D:
养猪版主,磨刀机是用什么冷却的,我还真没见识过。是专用油吗?是什么油,一般用什么品牌的。

网友:
见过合金刀强力切屑内孔,用切屑夜冷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养猪版主,磨刀机是用什么冷却的,我还真没见识过。是专用油吗?是什么油,一般用什么品牌的。

身边有台几百万的磨刀机,但我平时从来都不关心。毕业没几年就感到心态老了,对新东西不感兴趣了,悲哀啊!
明天去看看用的什么油。

网友:
版主,是熟视无睹,哈哈!
我公司有美国的钻头磨,用的是美国的磨削液,不会烧伤钻头,可惜,不在我厂里,不知道是什么油,什么品牌的,就知道好贵。

网友:
个人感觉,只要手还能敢握着,一般拿下砂轮5--10秒后蘸水是没问题的,如果是用抹布等绝热的东西包着磨,千万不要蘸水,很有可能会裂。
如果是在冬季更应该注意不要急剧冷却,有时磨完的刀甚至要放在木板上以防急剧冷却。

网友(2008-06-10):
手磨刀我用了七年了,不是不能加水,而是看你怎样用水来冷却,上几个月我带一个徒弟,他看我磨刀时用水来冷却,他磨时又用水来冷却,被我骂了他几句,因为他看我磨刀时不仔细,他是整把刀放到水里冷却,而我冷却时只冷却刀把,并且是远离合金的位置,就算你加水也不能磨得太久才加.

网友:
其实磨什么刀都一样不能急剧冷确,手磨温度也很高的

网友:
我刚学磨刀时也是觉的不可以加水,但那样=刀自然冷却就要很浪费时间.后来觉的加水也问题不大.~~~就是看怎么加~~磨刀时不要一下子磨的太热在去加水~~也不要正把刀去加水尽量不要加到合金上去~~冷却刀把就行了~~磨刀不要一下磨很久太热的话合金就没用了~使用时刀尖会很快磨损~磨白钢就更要常加水了~~不然~~~刀具也会不耐用~

楼主:
呵呵,说到这是差不多了,社区是高手林立."师傅们都说不能加水"不一定是金科玉律.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网友:
有大侠提到磨刀机不用水而用油。
为什么用油?知道的请举手。

网友:
版主去看了吗?
我明天或后天去研究一下公司的钻头磨。

网友:
磨硬质合金,只是感到手烫沾水没有关系.没有那样说的严重(自己试验一下就知道了,如果是焊接在刀杆上你都磨得烫手的话,看来就需要加强基础知识学习了.)

网友(2008-07-14):
磨刀时最好不用纱布或什么东西包裹刀把磨刀,磨时感觉烫手了就要稍等一会再磨或采用冷却的方式
1.把刀放在大铁板上冷却(铁传热快)
2.用水直接冷却刀把,注意离合金刀片稍远些哦!
经验告诉我,磨一下沾一下水对合金刀头没多大影响。
就怕磨的手烫的不得了,然后就直接把合金刀头放水里冷却,这样的话,在加工中合金刀头会出现裂缝。
如果不沾水一直磨,烫也不管,那合金刀头磨面会出现一瞬间的红,那样的话合金刀头也没什么用了,在加工中会磨损的过快。

网友:
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圆磨加水没人奇怪,磨刀时加水就好多人反对了?
有人和我一样磨刀时加水的吗?(连续加水的),有加工寿命统计的吗?
我连续加水磨的刀片寿命一般会比我不用水磨的寿命高一些!
觉得是很简单的道理,不加水的刃磨,实际的磨削温度还是很高的,合金里面的钴外释了,材料变化了,刀具当然寿命不好!

网友:
在刀具厂做过。。。在磨硬质合金时是没有沾水的

网友:
加不加水,磨出来的样子是不一样的,但如果刻意掩饰,是绝对看不出来的。
  大家可以试磨一下,连续加水的,看看加工效果如何。

网友(2008-09-06):
如果一直连续加水而且余量不大,比不加水磨出来的效果还刀,不过磨热了再加水就不行了,严重的就整个裂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  但是在水冷的时候
最好不要让刀片磨的过热
不过这样磨的效率会很慢

变者通 固守一样就有些迂腐了

网友:
磨时不太烫手,水冷却是可行的,温度太高

水冷却时会有裂纹

网友:
若是持续浇水冷却的话不会有大的影响
我在锯片厂做过,那种刀头是卢森堡硬质合金,刃磨时用的是乳化液
20升水混2升油(大概的)  油的成分已经记不清  日本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至于见水就开裂的程度,不过磨合金刀的时候绝对不能蘸水,这是绝对的!手磨怕热拿块布包着刀杆磨就是了。

同意!
我们以前的师傅们一此磨几把刀,把磨到烫手的刀搁一边冷却,宁愿等一等,绝对不会蘸水。

网友:
主要是看温度。温度不高的话可以沾水。YT,YW类对温度的剧烈波动相当敏感,有可能刀片产生裂纹或者里刀片内部有隐患。

网友(2008-10-11):
要看什么型号的刀!我现在在的这个厂主要加工不锈钢!用的是G8的刀!我们磨刀都蘸水的!T型的刀不能蘸水一蘸水就列!

网友E:
谁说合金刀不能加水了,具体要看什么情况。
如果你用手直接拿住刀子磨,手稍微感觉到烫就去沾水是没问题的。
如果戴着手套或者其他什么包着的就最好不要沾水了,这和淬火一个道理,高温后水冷却会使大多数金属材料变脆。
连续冷却肯定没问题了,要不加工的刀具就不能加冷却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说合金刀不能加水了,具体要看什么情况。
如果你用手直接拿住刀子磨,手稍微感觉到烫就去沾水是没问题的。
如果戴着手套或者其他什么包着的就最好不要沾水了,这和淬火一个道理,高温后水冷却会使大多数金属材料 ...

我同意这个,说得好,我磨过好多

网友:
用水容易裂

网友(2009-03-17):
有一点温就要开始冷太烫就不行看是没事用时很容易蹦

网友:
可以用冷却油来降温,俺们用WALTER磨硬质合金钻头,外面喷冷却油,效果良好.

网友:
还是不用加水比较好,防止产生裂纹。

网友:
磨得发红的硬质合金刀,遇水既使不裂,切屑寿命也会大大降低QQ
一般磨几下冷却一下,而且是用火油冷却!!

网友:
一般说来是不允许沾水的,除非合金的温度很低,实在要降温也是把刀杆沾水,让刀杆离合金远一点的地方先降温,逐渐过渡到整个刀杆

网友:
两种
1.一直加水冷却,砂轮和刀具
2.不要干加工后直接用水冷

网友:
要掌握好温度,不是不能用水降温。

网友:
很简单的材料热扩散和热应力问题,为啥要讨论这么久呢?
不同情况不同区分就可以了啊

网友(2009-07-25):
手磨不行,除非机磨 持续冷却

网友(2009-09-23):
为什么不能蘸水,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在硬质合金达到一定温度后用水急速冷却的话很容易崩掉。但硬质合金不能冷却吗?回答是绝对可以冷却,但不建议用水,而用油,而且要在一开始即硬质合金刚开始升温前就冷却,而且中间不能停顿,这样才有效果。比如用硬质合金刀具车削零件时,如果一开始就用油冷却的话,会切削顺畅、表面光洁度更好。

网友:
是不能用水冷的,平时用确实太烫手了,只能冷刀柄钢部分

网友:
磨的时候那一块费布缠在刀柄上,就不烫了。磨的时候加点乳化油可以啊

网友:
绝对不能。垫布子,太烫等会再磨。绝不能用水。

网友:
有没有发现,本来不是很烫手的,蘸水后会感觉更烫手?
另外,一般磨刀也是会带好几把刀去磨的,有点烫了,就换一把,效率相对会高点。有点像流水作业的感觉。

网友:
之前在工厂里做的时候,见别人都是蘸水磨,自已也就养成了这个习惯,就那手上还经常烫出泡来,看了以上贴子以后还真不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