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液温度对压铸件,模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可以不控制铝液温度吗?

楼主(2008-05-07):
请教,谢谢!

网友:
当然要控制温度,低了压进模具困难影响产品充满,高了就叫所谓的过烧,过烧严重时铸锭和加工制品表面色泽变暗、变黑,有时产生表面起泡。且模具也不耐用,易开裂。下面是几种铝合金过烧温度,供参考。
合金    过烧温度/℃
2A12       507
2A11       522
6A02       555
2A50       548
2A14       518
2A70       548
2A06       510
2A16       548
2011       552
6063       591
4A11       540
7A04       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