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油缸有问题吗?----请教

楼主(2008-05-07):
各位大侠,我刚学液压,刚刚学着设计了一个液压缸,请各位帮着看看,这个油缸有没不合适的地方?谢谢了 。它的系统压力是30MPa,行程40mm,缸筒内径:110mm。

网友:
个人意见:
一,首先你活塞杆与前盖内径配合处没有防尘圈,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二,活塞杆与活塞配合处,也就是活塞内径处没有密封圈,至少要安排一个O形圈密封,不然会串油的,
三,其实你的缸体完全可以设计成分体的,将缸体分成刚体部分和后盖部分,为了省料和便于加工,
三,活塞杆头部倒角一般应该倒20度的角这样便于装配;
四,活塞上的支撑环可以多加一个,两个支撑环之间放轴用密封圈;
五,而且根据你活塞实际宽度尽量选择宽点的支撑环,这样支撑效果比较好;当然要保证空间足够的情况下.

网友:
个人意见
1.直径50无导向环。
2.缸盖无密封圈。
3.缸筒上螺钉无密封。
4.活塞环内孔无密封可能会泻油A腔到B腔。
5.用一个螺母紧固活塞可能会导致松动。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我刚开始接触液压,能顺便给我推荐几本这方面的书吗?我差得太多了,液压方面的书很多,但我不知道哪本对我真的有用。

网友:
意见:
1,导套密封圈的安装方向好像画反了。
2,活塞头与活塞之间没有密封件密封,会有窜油现象。
3,紧固活塞头的螺母缺少顶丝,至少M8的 2个。防止油缸脱落。
4,导套和油缸内壁贴合面没有密封件。
指导书:机械设计手册。(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  很早了  不知道出版社倒闭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你的建议很好,不胜感激

网友:
大家已经提了很多宝贵意见,我谈谈我对该结构的看法建议,供参考:

网友:
楼上羚羊版主是专家。

楼主:
谢谢羚羊版主,您的建议真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