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做铝翻砂再做精加工的复杂零件,国外马上要货---紧急求助

楼主(2008-05-07):
我有个先做铝翻砂(在广东)再做精加工(在浙江)的复杂零件,材料要求是A356-T6,广东那边用ZL102代替。
现在有个问题:
这2种材料是否买来的时候就可以买到带T6(应该是固溶处理)的? ZL102可以不可以做到这种处理?T6该什么时候做?翻砂前或后做还是精加工好后再做?

很急,国外马上要货,谢谢大家了!!

网友:
铸铝
固溶处理---
T6---淬火+人工时效;获得最大的强度与硬度,但塑性有所下降
淬火温度比较高,保温时间较长.为了防止淬火变形和开裂,一般在60-100度水中冷却
时效温度较高(160-190度),保温时间较长

ZL102---铝硅系铸铝合金;T2(时效)--加热温时290+-5度,保温时间2-4小时,冷却介质空气

固溶处理安排在半精加工后

网友:
铸铝102不能做固溶处理吧,固溶处理一般是铝铜系合金才有效果,铝硅系的做了也没什么效果。

网友:
3楼说得对的
ZL102---铝硅系铸铝合金;T2(时效)--加热温时290+-5度,保温时间2-4小时,冷却介质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