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为什么会出现很强的噪声?

楼主(2008-05-07):
就这个回路 , 系统为什么会出现很强的噪声?好象有增压的感觉 ,但机械动作都正确的, 这样子我们不敢让它工作。
稍稍工作一段时间就会有躁声  关电源重新来一次又会安静一段时间.
电机温度也偏高 电机跟泵的连接处发烫  热源好象来自泵那端

请教,谢谢!

网友:
可能是液压泵处的滤芯堵死的缘故更换滤芯试一试,滤芯堵造成泵的流量不足产生噪声

楼主:
滤芯堵死会造成油泵发热吗

楼主:
而且好象我们的溢流阀溢出油很多  应该吸油正常的把

楼主:
那声音是递增的 很象要炸油管的声音

网友:
你按照二楼说的,将泵前面的滤芯取出,看是否有堵塞,脏的话就将清洗或者更换,在看看是否还有这样现象产生。

网友:
你把溢流阀拆掉,让泵空转点时间看看是否还有你说的这样的症状,如果还有的话,象2楼所述,检查下吸油口的滤芯,如果正常了,检查下出口的单向阀可能有卡死的现象。。。。

楼主:
液压系统到底会不会压力逐渐增高呢?

楼主:
就是正常工作一小段时间 然后声音就加重  然后电机有带不动的感觉 发热

网友:
请问滤芯到底脏不脏,更换了吗?不只故障修好了没有,怎麽修好了敬请回音

楼主:
滤芯还好 没堵  系统情况都说明的很清楚了  请懂的师傅帮忙看下哈

楼主:
声音主要集中在泵出油口到与溢流阀连接前的那段油管

网友:
有无检查溢流阀?溢流阀声音是否正常?

网友:
该泵为限压式变量叶片泵,可能是变量部分卡死了。另外油路上中位不合适,泵无法卸荷。

网友:
可能是溢流阀产生共振.

网友:
系统噪声?

仔细看了原理图,分析如下供参考。
根据图上看,16可能是压力补偿旁通溢流阀,该阀溢流口随液控口的负载压力变化。阀中位时,负载压力小,滑阀受弹簧压力作用为全开状态,油路旁通回油箱。阀换向时,负载压力增大,溢流口减小。溢流口应直接回油箱,以免背压过高,油路流通不畅。
可以装上压力表,将溢流阀逐渐释放看压力变化。溢流阀全部释放时,则系统压力为油缸负载压力+16的背压弹簧压力(约10-15公斤)+17的背压(5-10公斤)。若噪声消除,你应考虑更换溢流阀的位置。建议:溢流阀应安装在液控口,而非溢流口,否则回油不畅,容易发热,电机憋压。

网友:
基本上可能是堵了。
泵干转了。或者是供油量不足。造成发热。

网友:
再不行就采取替换法了,感觉哪部分不行,就把哪部分给换了。

希望LZ问题解决之后,上来说下!!

网友:
有可能是液压油变质了,系统运行一段时间产生大量气泡,泵吸入后产生噪声,压力波动较大,压力表指针抖动厉害.

楼主(2009-02-22):
谢谢 大家的帮助啊  问题真的出在滤芯上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