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45#销类产品调质后端面开裂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07):
各位朋友,如何解决45#销类产品,调质后,端面开裂问题?谢谢

网友:
调质硬度低些,看看是不是还开裂啊?还有,你的设计是不是有些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下料的时候已经有了呢

楼主:
下料的时候没有,因为我们采用的圆钢,另外我们用的冷却介质是水,出现裂纹的地方是在厚度约8MM的大端面内外侧。

网友:
你的淬火温度是多少,水淬的话如果温度过高可能引起开裂,另外能否提供零件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