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题怎么画?

楼主(2008-05-07):
数字从1到8,均匀分布在圆盘的80度处,每两个数字之间角度为10度,
有几种解法?

网友:
在CAD 画好!~ 阵列 在复制到 SW 上面 就好了啊.

网友A:
RE

直接用SW的文字命令,画个80度的弧。然后在弧上写1-8 设置为两端对齐,就是8个数字等分80度角弧了,至于文字如何摆放,就根图纸要求做了。

网友:
suk822方法不错,不知是不是楼主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
我没有使用 对齐方式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SW的文字命令,画个80度的弧。然后在弧上写1-8 设置为两端对齐,就是8个数字等分80度角弧了,至于文字如何摆放,就根图纸要求做了。

请教solidwork文字命令在哪里输?

网友:
RE

SW的文字命令在草图工具栏下面图标是个双写的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