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me的膜包机,加热炉进口网带变频器总是报警---求助

楼主(2008-05-07):
我们公司用的是ocme的膜包机,最近有点问题,加热炉进口网带变频器总是报警。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处理此种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咨询厂家,最基本的售后了~~~~~~~~

网友(2009-03-30):
ocme的膜包机
和我们用的同一机器呀
以前不报警是吧
首先检查网联的机械部分,然后在看看调下参数。
就可以解决了
应该毛病在网联磨损跑偏磨边了,增加阻力,报过载或扭力大。

网友:
3楼的方法可以试试,先排除机械部分,是不是由于网链跑偏引起过载,引起的报警

网友:
试过了吗
效果还好吧

网友:
看一下,报警的代码。查一下说明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过载/过热(过电流)查机械。欠压,瞬间停电查电气回路。

网友(2010-04-22):
你们有没有用它指定的产品去维护保养呢??

网友:
像你说的可以在润滑方面保养,INTERFLON润滑油效果不错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好像是欧洲荷兰生产进口过来的你可以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