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学三坐标,同轴度和垂直度---请教

楼主(2008-05-07):
我们公司是做汽车发动机的,我才学三坐标,测量同轴度要注意些什么?还有两条空间的轴线的垂直度怎么评价(曲轴箱的缸孔与曲轴孔的垂直度)??里面有个‘有效长度’指的是什么啊?那个数值不一样评价出来的结果也不一样。说明资料全是英文的,我看了没怎么看懂,是温泽三坐标/

  在此谢过~~~~~~~~~~~

网友:
'有效长度’指的是被测轴线长度

网友:
最好让供应商给个中文的说明书,要不自己费点劲找人翻译一下啊。

网友:
垂直度实际上表现为一个角度值,但它是用线值来表示的,因此用线值表示时,就会与长度相关,长度越大,则垂直度的值也越大。有效长度就是计算垂直度时所使用的长度。有些机器可以不填,系统默认的值就是您所测量的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测量长一点  垂直度就大,短点  就小点。。那我该怎么来反映图纸上的垂直度呢?

网友:
那就依据图纸来定义有效长度。如果是评价轴的垂直度,那就用轴的长度来定义有效长度。如果是评价端面的垂直度,那就用端面的最大直径就可以了。

网友:
feifei2003网友,说话很正确!

网友:
有效長度我的理解是軸心垂直到面的距離,軸心長度不一定會等於軸心到面距離,有可能還要延伸一定距離.

网友:
最近我們公司有與供應商的三次元測垂直度的一個對比,一台評價垂度需要輸入評價長度,一台不要輸入,得出結果相差很大,但我們同是發現,要輸入評價長度三次元不輸入評價長度時與另外一台三次元的測量結果幾乎一致.我們得出一結論如果不輸入評價長度計算垂直度是我們量測軸線的長度,

网友:
有效长度应该是指有垂直度或同轴度要求的轴的实际工作长度。对于有延长要求的,图纸会特别注明延长符号P的,

网友(2011-03-30):
面的话就是面的最大直径,轴线的话就是被测轴线的实际长度!

网友:
看一下几何公差,就知道为什么要评价长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