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RO\E下拉菜单区字体怎么显示成这样呢?

楼主(2008-05-07):
请问该如何改成正常模式???多谢啦

网友:
请问楼主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这种现象的?更改了哪些设置?
是否重新配置了config.pro文件?
顺便附上我的菜单图,未经任何改变。

楼主:
谢谢啦,现在搞好了,就是在WINDOWS外观配置改下就可以了,我本来也以为是PRO/E自身配置被我改掉的

网友(2009-12-28):
怎末改的啊 ,能不能告诉我啊 ,

网友(2010-09-08):
知不知道WIN7在哪里改菜单字体的大小?  我也出现了和你一样的情况.

网友:
你可能是电脑屏幕主题改变了,还成经典就能恢复

网友:
你电脑分辨率调的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