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的直边倒圆角用什么设备?

楼主(2008-05-08):
现公司要加工一中零件,该零件采用的是6mm的热轧板,零件落料后,直边的棱角需倒成R5的圆角,要求圆角要均匀,且该零件批量较大,请教下大家,可以用什么方法或设备可以解决呢?

网友:
卧铣床+凹半圆铣刀,是你不二的解决办法!

引用 楼主:
现公司要加工一中零件,该零件采用的是6mm的热轧板,零件落料后,直边的棱角需倒成R5的圆角,要求圆角要均匀,且该零件批量较大,请教下大家,可以用什么方法或设备可以解决呢?

网友A:
追风大侠早!你在3:18发帖,至今尚在线,是一宿未睡,还是凌晨即起?
楼主所提问题,实际上和我们在另一网友国粹的帖子里所讨论的问题应该是一致的。
难点不在直角边,而在角上的倒园。

网友(点评):
一针见血!

网友B:
可以考虑开模,或者激光

网友C:
2楼说的卧铣加R刀是不是加工速度太慢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好的办法。

网友(点评):
属于定制刀具,速度倒还是可以。

网友:
买个倒角机改造一下

网友:
如果尺寸不大,就用倒角机。

网友(点评):
请看16楼的简易示意图!

网友:
我知道难度在那里,凹半圆铣刀倒边是一点都没有悬念的问题,到角那里我也想不清应该怎么使用普通设备快捷有效处理.至于上网时间,那是说不定的.我根据每天必然要在此时间处理的事情三两天之内从8点起床到下午两点起床不定,下班从晚上九点以后到通宵不定

引用 网友A:
追风大侠早!你在3:18发帖,至今尚在线,是一宿未睡,还是凌晨即起?
楼主所提问题,实际上和我们在另一网友国粹的帖子里所讨论的问题应该是一致的。
难点不在直角边,而在角上的倒园。

网友:
难度是两条直边的相交处,如果是用卧铣+R铣刀,加工后,会发现还是有一条90度的棱。

网友(2014-07-27):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开模,或者激光

试问下,激光怎样倒圆角啊?????想不明白

网友:
倒角机啊,有现成的卖呢.不贵啊.

网友:
看数量定,量大用倒角机。

网友(点评):
请看16楼的示意图!

网友:
落料直接出圆角不行吗?

网友:
有专门的外r5铣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楼说的卧铣加R刀是不是加工速度太慢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好的办法。

用卧式加工中心很快的,S1000,F1500

网友D(2017-10-09):
引用 网友A:
追风大侠早!你在3:18发帖,至今尚在线,是一宿未睡,还是凌晨即起?
楼主所提问题,实际上和我们在另一 ...

害怕大侠一针见血!
对于直边+圆边结合的边缘,整体倒圆角,直边直接凹半圆铣刀(如上图)可以搞定。
难就难在角上,如何高效加工?
例如下图,左侧蓝色的三个连续边(2个直角边+1个R角),需要倒圆R20,成右图的效果。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害怕大侠一针见血!
对于直边+圆边结合的边缘,整体倒圆角,直边直接凹半圆铣刀(如上图)可以搞定。
...

网友(点评):
汗,我是求助的

网友D:
@ailaodao 请教和去毛刺类似的一个倒圆角的问题,谢谢!

网友(点评):
能加个好友么?QQ372647544

网友:
倒角机

网友(点评):
16楼可以用倒角机解决吗?材质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ilaodao 请教和去毛刺类似的一个倒圆角的问题,谢谢!

一点不成熟的小意见,不要笑话哦~
假如让我用手工倒这个三棱交汇的圆角的话,我是手拿锉刀,做一个复合运动。
一个运动是锉刀前进,一个运动是锉刀前头翘后头低,算是绕中点做平面转动吧。
还有一个运动是逐渐的转圈。就是0度挫一会,45度挫一会,依次转上一圈。
是否也可以用非标设备来实现这个复合动作,从而达到这个效果呢。
有点复杂了呢。用个6轴机器人带个打磨头来干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点不成熟的小意见,不要笑话哦~
假如让我用手工倒这个三棱交汇的圆角的话,我是手拿锉刀,做一个复合 ...

内R+数铣应该可以解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R+数铣应该可以解决吧?

好像不能哦,数铣的主轴必须能够摆动才行。一般的数铣没有的

网友:
@xiaobing86203 请教倒角机能搞定16#楼的连续边倒圆角么,谢谢

网友:
锋瑞气动倒角526582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