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proe3.0时,运行setup.exe没反应怎么办?

楼主(2008-05-08):
用虚拟光驱打开后,不能运行,双击setup.exe没反应,很郁闷~~~

结果到网上查了一下,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
方法一、将安装程序所在路径中所有包含中文名称的目录全部改为英文后再次运行 setup.exe,我检查一下我的没问题啊!
方法二:如果是 3CD 的请运行:CD1\dsrc\i486_nt\obj 目录下  ptcsetup.exe 直接安装,如果是3CD内容合在一个目录了,请运行dsrc\i486_nt\obj 目录下  ptcsetup.exe 直接安装,可是当我运行时出现一对话框:pro/e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我晕啊~~~~~
还有别的办法吗??
我本来用的2.0没问题,刚卸掉,结果3.0死活装不上。是硬件的问题还是安装文件的问题?装别的机器也有一样的情况,但是也有装成功的啊!

请教哪位大侠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谢了先~~

网友:
3.0问题多多
建议直接上4.0
你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可能是因为缺乏安装组建导致程序安装失败。
建议安装前关闭杀毒软件。

楼主:
安装前把防火墙和杀毒软件都关了,也不行~~~~~

网友:
那就直接上4.0吧
最好买张碟或者借
我曾经下过4.0的两个版本,也是装不上
后来狠下心买碟了,才OK。

网友:
你好

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了很多

我建议你把你以前安装过的pro/e的有关文件全卸了

要是在控制面板卸不了的话

如果安了优化大师之类的软件

就用它卸了全部,

然后用盘中的一切重新安装

要是在虚拟光区中不出现 setup的话

你可以试着在任务栏的右下角单击左键插如dsrc\i486_nt\obj试试
慢慢试吧有的时候很是麻烦
在其间不要忘了安装pro/e要求安装的那就个软件

楼主:
很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我最终还是妥协了,问了好多人都解决不了,实在受不了了
又重新把2.0又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