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中的CAD图,有时打印线条浅---请教

楼主(2008-05-08):
我常用WINDOWS的画图把图转成JPG的再插入,请问直接帖在word怎么做呢?

谢谢!

网友:
直接粘贴:先把CAD底色变成白色——把你要粘贴的区域放大使之充满全屏——复制——在WORD文档里粘贴。
如果打印出来线条浅,可能因为你CAD图中的线条是彩色的,把线条全变成黑色,就好了。

网友(2008-06-14):
CAD2004以后可以直接复制过去,不用调底色,
如果有3维的在里面,先HIDE再COPY过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