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伺服电机启动时抖动大---请教

楼主(2008-05-08):
现有一工作平台采用400W 松下AC伺服电机+齿轮齿条控制:
1.电机启动时抖动大,齿轮传动。
2.断电手推运转平稳,齿条水平度用表测0.1mm以内。
3.低速运行时抖动特别大,回原点无法正常。
4.回到原点后停止时驱动器过载率上调跳变直到过载保护。

网友:
平安网友好!
.
从你提供的情况看,你的这台配套的交流伺服电机的驱动器中,有一只功率管始终处于导通状态,
没有正常工作。
.
可能是这个功率管击穿,也可能是与这个功率管有关的控制电路部分有问题。
.
syw   080508---19.04

网友:
支持syw开门造车的说法!

楼主:
谢谢syw开门造车.

谢谢。
有好消息再回复你。

网友:
支持syw开门造车的说法!,跟据楼主的叙述,该交流伺服电机的驱动器已损坏,

网友(2009-05-30):
看看是不是增益设置过大

网友:
重新試算本身慣性比是否正確....
量產化商品,錯的機會不大.....

网友:
启动时抖动大
可能是加速度太大了吧

网友(2009-06-29):
可能编码器线或插头有问题哦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
是不是转动惯量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