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钢线,找了几年也没搞定---求助

楼主(2008-05-08):
有谁能提供关于琴钢线的 消息?

我们需要用来拉设备基准线,在设备安装和调整的时候有至关重要的用途。可是找了很多经销商和生产厂家,他们也提供了各种样品,但是都没有我们需要的这种。

网上也查了几年了,到处都说自己提供琴钢线,可是他们中大多不知道什么是琴钢线!!!给的样品都不是。我还特意解释是吉他的 前3弦,或者钢琴里用来发音的钢线线,他们还是不明白。

网上查了 ,说琴钢线是一种JIS3522的弹簧不锈钢线,对应的 GB好像应该是GB/T 4538-1995吧?这里都是专家,我想在这里求助应该可以得到有效的帮助。

网友:
建议使用日本的swp-b的就可以。

下面资料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我的困难是供应厂家问题,我找到的几家都不清楚什么标准。

网友:
网上查了 ,说琴钢线是一种JIS3522的弹簧不锈钢线,对应的 GB好像应该是GB/T 4538-1995吧?这里都是专家,我想在这里求助应该可以得到有效的帮助。

楼主应该从这两方面入手,找到JIS3522的标准或者GB/T4538-1995,里面会告诉你材料特性或测试方法。否则的话你买了也不知道是否符合要求。另外就是必须要供应商提供材料物性表。上面会有这些东西的。

网友:
在说一句,JIS3522相当ISO8458。

网友A:
回4# 济南大道

GB/T4538-1995是什么标准?

网友:
听说过,我们现在用的弹簧就是琴钢线,什么标准不知?

网友:
琴钢丝一般都为中高碳钢   好像材质都为70  65Mn      主要就是经过多道次冷拉后加工硬化,抗拉强度应该接近2000mpa。部分弹簧钢丝 也采用琴钢丝

网友:
江苏 法尔胜 贝卡尔特 应该有琴钢丝 产品的

网友:
1#和4#是不是搞错了,
GB/T4538-1995这个标准存在吗?

国家标准只有《GB 4538-84 家用缝纫机压紧杆》,不是有关琴钢丝内容的。

请二位在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4# 济南大道

GB/T4538-1995是什么标准?

那些都是从网上查的资料,如果有误我将删除回帖。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