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子聚乙烯板焊接,如何保证板边熔化少且能够焊透?

楼主(2008-05-08):
在高分子聚乙烯板焊接过程中需注意哪些事项,如何保证板边熔化少且能够焊透?

网友:
黄河湃友好!
.
我常做实验,所以,积赞很多各种各样的工具。
.
上传的照片,是用于熔接各种塑料管材和小块塑料板材的电加热器。
.
其原理是将两块待熔接的塑料件同时加热并使之熔化,然后,迅速对接。
.
你的活如果大批量的话,最好根据此原理,做一个简易的。
.
syw   080508---19.45
.

楼主:
感谢孙老师的答复!只是这里所焊接的工件面积比较大(2000*1500*16)整体加热有些空难。

现在对于塑料板焊接已有成熟的焊接设备和工艺,其原理和电吹风类似,通过喷出的热空气将所焊工间边缘熔化,然后添加塑料焊丝,从而达到连接的目的。

我这里提出此问题一者是在实际操作中还有些疑问;再者,大家来共同探讨,以便得到更好的焊接方法。

网友:
黄河湃友好!
.
你的这个问题出在工艺上!
正确的工艺应该采用“小口径的热风喷嘴”,操作时,应该将“热风喷嘴”探到待焊板材的缝隙中间去。
.
而你用的工具是“塑料熔接焊枪”。那个东西一是热风口的直径太大,再就是温度不可控,所以,焊的质量不会好。
.
我有一个用于拆除电路板集成块的“可控型热风喷枪”,我认为非常适合你的这项任务。它的特点是:
.
1,热风喷嘴的直径多样性,可以方便的更换。
2,温度可调。
3,喷嘴出口的风速可调。
.
syw   080510---18.20

网友:
建议选购或定制同种材料的焊条,再用塑焊机换个焊条用的焊嘴就可以了,最好采用双面焊接,如果允许的话。

网友:
看看 挺鲜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