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浇口处有裂纹--求助

楼主(2008-05-08):
我们生产的一个精密铸件,在铸造打磨浇口后做磁粉探伤就已经裂纹,裂纹的形状是直形的,没有经过热处理,对裂纹部位做了射线探伤后发现也没疏松,我们这个件的成分是这样的:c:0.30   mn :1.2   cr:1.3  si:1.2  mo:0.3  ni:0.5
请问那是怎么一回事,有没办法解决。

楼主:
请高手们解答下。

楼主:
铸造专家们在哪里

网友:
浇口部位有单条直线性裂纹而不是放射状裂纹,首先可以认为不是缩裂;
如果在浇口边缘,可以考虑是否是凝固过程中的应力造成的;
如果在浇口中心部位,做切片看是否是片状夹杂,夹杂在MPI时也呈现裂纹状;
不知道你说的这种现象是普遍性的还是偶尔有一件?

楼主:
我们做了150件,有50多件是这样。

网友(2008-07-29):
描述的内容太少了 无法判断

网友(2011-05-09):
等高手解答,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