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绳对接,采用哪种焊接比较合适?

楼主(2008-05-08):
请问
要将外经相等(0.5mm)的两钢丝绳1x7和1x2对接起来  ,   采用哪种焊接比较合适?

网友:
没有见过钢丝绳焊接的!
常见的钢丝绳均是用插绳器插接的。

网友:
我用过如下方式:
1,编结。技术手册上有。不用其他材料。强度也很好。
2,用那种U型的夹子。好像没有1 好
3,用铝(?)把接头铸(?)起来。当然是错开了。

第一种最传统。第二种最简单。

网友:
找了一个,手册上的。
以前还见过好几种编法,好像是在常用金属材料手册上的,找不到了

编织的时候,需要做一个专用的叉子。头部是尖的,带个槽。用于把钢丝绳挑开插入

网友:
说的很对根本不能焊,建议换新的

楼主:
钢丝绳对接外经不超过1mm

如果两钢丝绳上套个不锈钢管再焊接呢?激光焊接时钢丝易断。用卡子或插绳器外径没有那么小的

网友:
没听说可以焊的,强度不够

网友:
可焊性很差

网友:
钢丝绳都是热处理过的,焊接后一定会回火的,强度就变得很差,坚决不能焊接的。

网友:
钢丝绳哪有焊的,太不安全了

网友:
钢丝绳是冷拉钢丝,加热就软并且不好焊

网友(2008-06-09):
可以加套然后压紧,套上要压出几道压痕,否则还是容易脱出

网友:
在钢丝绳的各种连接形式中是没有焊接连接的。可否向大家说明为什么你要选用焊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