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打出来的孔发黑?

楼主(2008-05-08):
加工铝合金的工件,我使用硬质合金的钻头,结果打出来的孔发黑. 这是什么原因?如何改善孔发黑

网友:
加工铝合金的工件,我使用硬质合金的钻头???

网友:
切削热过高,降低进给,转速。
使用冷却液

网友:
转速和进给大了,降低一下看看。

网友A:
加工铝合金我劝你还是不要用合金钻头,原因有几个,钻头不好修磨,磨得也不够锋利。最重要一点合金钻头是磨制的,高速钢钻头是轧制的(磨制的高速钢钻头也不好用),制造工艺决定了磨制的钻头的一些几何角度不及轧制的优秀,后天手工修磨的话也无法弥补。

引用 楼主:
加工铝合金的工件,我使用硬质合金的钻头,结果打出来的孔发黑. 这是什么原因?如何改善孔发黑

网友:
钻孔本来就是粗加工工艺,要求不能太高。否则就要增加铰孔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铝合金的工件,我使用硬质合金的钻头,结果打出来的孔发黑. 这是什么原因?如何改善孔发黑

切削热度过高,使用冷却液,转速也太高了!

网友:
选择螺旋曹宽一些的高速钢钻头-最好选择亲铝性差一些的;钻速度不要过高,进给量选择小一些,加冷切。
切削加工的原则:选择最合适的刀具,不是最好材料的刀具,刀具与被加工材料之间有个相克的道理。

网友:
其实加工铝合金用硬质合金是可以的,只不过刀具倒锥要大些,冷确也要保证啊

网友(2008-07-20):
烧了,冷却不充分,排屑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铝合金我劝你还是不要用合金钻头,原因有几个,钻头不好修磨,磨得也不够锋利。最重要一点合金钻头是磨制的,高速钢钻头是轧制的(磨制的高速钢钻头也不好用),制造工艺决定了磨制的钻头的一些几何角度不及轧制 ...

加工铝合金,硬质合金钻头比高速钢钻头性价比高得多,也稳定很多。

网友:
降低转速和进给  看看冷却液是不是重足

网友:
楼主:是加工后的孔里面有氧化铝的粉末还是孔的表面呈现黑亮的颜色?
前者是有严重的摩擦造成,解决方法上面的高手已经说了;
后者可能是工件的表面粗糙度很好,看起来就好似黑的了。

网友:
铝材的被加工表面发黑,一般是由于挤压造成的。如果光洁度OK,黑点就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