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筒壁厚---请教

楼主(2008-05-08):
缸内径400,工作压力是25MPa的液压缸,行程3800,此缸缸筒壁厚需要多少啊,为什么?谢谢,还有个问题,有种经常用的冶金缸结构中,那个连接缸筒与端盖的法兰的厚度怎么确定的啊??(样本中没有这个尺寸)

网友(2012-11-17):
缸筒的壁厚最小也36mm,与缸筒连接的法兰厚度一般可以先算出需要多大的螺钉,根据螺钉的有限螺纹长度选择法兰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