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控制冷热水出水比例,装置---请教

楼主(2008-05-08):
家里有收热水器,分冷热出水的那种的,现在有没有一种装置能让自己设定一个温度,热水器根据设定的温度出水,并自动控制出水温度在设定值上。大家看看有没有。谢谢!

网友:
liuqingsong网友好!

市场上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但完全可以做出来。
.
单片机接------->步进电机驱动器---------->接步进电机---------->接三通阀------------>温度传感器----------->-温度信号反馈回单片机.

.syw   080508---20.26

网友:
我感觉:如果能设计出一种简单(成本底,使用方便,响应快)装置来能达到楼主的要求,这种装置的市场前景必将非常广阔.商机啊!不过我现在还没有什么好思路!
开门总工的东西成本一定会很高,市场不会接受!

楼主:
简约而不简单网友,你说的对,成本要低才可以。开门造车说的思路很好,不过要好多钱,有没有能更简单一点的方法

网友:
市场上早就已经有这样的温控水龙头了
用热水控制出水压力,冷水控制水温

网友:
就是要自己做也没有必要像syw说的那么复杂
用双金属片就可以达到大概的温度了
双金属片装在测温室内通过机械的方式调节冷水或热水阀的大小
只是温度需要试出来的
这样适合批量生产
市场卖的智能温控带不锈钢喷淋头和莲蓬头的大概1-2千RBM

网友(2008-06-20):
现在有成品控温阀门(温度调节阀),利用感温液体热胀冷缩液体不可压缩的原理而实现自动调节。当控制温度升高时感温液体膨胀产生的推力将热媒关小,以降低输出温度;当控制温度降底时感温液体收缩,在复位装置的作用下将热毁开大,以提高输出温度,从而使被控制的温度达到和保持在所设定的温度范围内。该阀最大的特点:无需任何外加能源,利用被调介质自身能量,实现介质温度自动调节的执行器产品。有较宽的温度设定范围,显示清晰、精确度高,并设有过载保护装置,安全可靠,因而广泛应用于化工、石油、电力、冶金、食品、轻纺、居民建筑楼群、宾馆、饭店等各种供热、供水、制冷、杀菌消毒等设备的温度自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