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1.5mm 厚不锈钢板,用什么氩焊设备质量好?

楼主(2008-05-08):
直径仅为35~40,
要求焊接后不清洗,
无明显焊痕,
焊点均匀光滑,
不允许有蓝色烧痕等。
原用上海尤耐克氩焊机,
但经常出现蓝色烧痕。

请教,谢谢!

网友:
楼主您好!
您这是做容器吧,我们也在做的。
我们现在所用的是深圳瑞菱的。
但是焊接后不清洗似乎不大妥当,时间长了,焊接之处会有锈班;
至于无明显焊痕,和焊点均匀光滑,则视乎操作者的技术了,有直焊,有摇摆焊,后者效果好的多;
另外两边充气则对上两点有很大帮助。
(很可惜,我只会说,不会做)

楼主:
主要应用于汽车空调膨胀阀中气箱头部零件的焊接,
要求焊接后焊点光滑统一,
是采用半自动机械焊,与操作工的熟练控制无关。
焊接不能变色,也不能清洗。
请看效果图

网友:
发图纸看比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