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Gr15材料的轴承垫圈热处理变形?

楼主(2008-05-08):
今天我们加工的一个轴承垫圈,材料是Gr15,硬度要求是HRC58-63,淬火之前内孔是合格的,淬火之后内孔失圆0.6mm,而内孔的成品公差要求只有0.2mm,所以热处理导致工件变形严重,内孔失圆严重,上内圆磨床,内孔磨不起来。

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可以控制热处理变形问题吗?

谢谢!

网友:
在淬火之前首先放留磨余量

楼主:
留了磨量,只是变形太严重了

网友:
回火的时候撑一下,把变形量撑回去。

楼主:
楼上大大侠,可以介绍一下具体的操作方法吗?

网友:
用螺丝和圆钢(里面打孔攻丝,和螺丝配合),螺丝和圆钢两头最好磨圆。
磨圆的两头分别撑在垫圈内孔最小的地方,转动螺丝,使垫圈内孔最小的地方涨大(一般是变形量的1.5倍,需要试验)。170℃回火3小时。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指点!明天把工件的图纸和加工工艺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