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0CrMnTi渗碳淬火的工艺曲线

楼主(2008-05-08):
刚接到一批工件,材料是20CrMnTi,需要渗碳淬火,请教这种材料的详细工艺曲线,以及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谢谢!

网友(2008-07-15):
20CrMnTi典型的工艺路线

网友(2008-09-20):
我做过20CRMNTI的渗碳,
       我是新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大家指教,
                  920保温,排气煤油为60-80D/MIN,排气毕煤油为160-180D/MIN,压力保持在0。3-0。5,两小时看样品,
     主要问题是变形,很多情况设计时没注意截面积的的突变,注意装炉

网友:
请问:20CrMnTi渗碳淬火后的渗碳层和心部金相组织

20CrMnTi渗碳淬火后的渗碳层和心部金相组织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