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向密封,端面密封---请教

楼主(2008-05-09):
最近我看到油路块上用径向密封,软管接头用端面密封,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选用,劳烦各位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
油路块上也有端面密封,软管接头还可不用密封,你多去接触这方面的知识吧。

网友(2008-07-08):
雷天觉液压手册

液压手册里有讲解

网友:
我们的软管接头是用锥面密封

网友:
结构形式的不同决定密封方式也不同,油路块连接一般是密封管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