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筛的使用技巧和日常保养

楼主(2008-05-09):
振动筛的使用技巧和日常保养
一、振动筛的使用技巧
1、启动前检查是否卸掉附设的安全夹板。
2、检查全部锁紧部位是否牢固:
、检查筛格上的筛面是否压紧。
、检查橡胶垫与筛体以及机架连接。
、检查振动电机与筛体的连接。
3、检查振动电机:
、检查电源电压

  B、检查振动电机的联锁控制装置。
  C、拆下电机的端盖,检查扇形块的相对相位角是否保持一致,拧紧扇形块的紧固螺钉。
  D、两电机安装的角度应保持一致。
4、进料装置
、收紧闸板。
、检查进、出口的软管连接是否密封,同时不要过紧,否则会在筛体运动时扭破。
5、空载试车
、试车时,筛体与机架等不得有碰撞或不正常的声音。
、检查振幅,筛体作往复直线运动时不得有扭曲等不正常现象。
、运转10-15分钟后,利用板手拧紧驱动机构的所用螺栓。

二、振动筛的维修
1、该机虽然无需润滑油,每年仍然需要大修一次,更换衬板,对两道筛面进行修整等。
振动电机要拆下检查,并给电机轴承换油,如果轴承损坏,则要更换。

2、筛格应该经常取出,定期检查筛面是否破损或凹凸不平,筛孔是否堵塞等。

3、建议制作支撑架,以挂吊备用筛面。

4、经常检查密封条,发现磨损或有缺陷应该及时更换。

5、每班检查筛格压紧装置,如有松动则应压紧。

6、每班检查进料箱的连接是否松动,如果间隙变大,引起碰撞,会使设备破裂。

7、每班检查筛体支撑装置,观察中空橡胶垫有无明显变形或者脱胶现象,当橡胶垫破损或者过渡压扁时,应同时更换两块中空橡胶垫。
三、振动筛的日常保养

1、启动前:(A)检查筛网有无破损(B)每一组束环是否锁紧

2、启动时:(A)注意有无异常杂音(B)电流是否稳定(C)振动有无异状

3、使用后:每次使用完毕即清理干净

四、振动筛的定期保养

1、定期检查粗细网和弹簧有无疲劳及破损,机身各部位是否因振动而产生损坏。

2、电机运行两周左右,必须补充一次适时的锂基润滑脂(ZL-3)。累计运行1500小
时,检查轴承,若损坏时立即清理干净。

网友:
请问物料在筛内的圆周运动方向与电机的转动方向是相同的吗?
如果出料慢的话可能原因是什么?

楼主:
旋振筛的运动方向

对于你提出的问题作以下回答:
1、物料在筛内的圆周运动方向与电机的转动方向不一定相同。
旋振筛基本原理是利用电机轴上下安装的重锤(不平衡重锤),将电机的旋转运动转变为水平、垂直、倾斜的三次元运动,再把这个运动传递给筛面,使物料在筛面上做外扩渐开线运动,故该系列振动筛称之为旋振动筛。调节上、下两端重锤的相位角,可改变物料在筛面上的运动轨迹.可以对物料进行精筛分、概率筛分等。
2、出料慢的话可能是因为旋振筛没有调节好,或是激振力不够造成的。

网友(2008-07-27):
很错的资料,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