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lidworks 怎么做柔性的钢丝绳?

楼主(2008-05-09):
请教Solidworks 怎么做柔性的钢丝绳?

网友:
不清楚啊 SW好像做不了柔性的东西吧
卷浪云版主 知道吗
等待答案

网友A:
可以做的,不过比较难,一般是采用方程式、编程或是零部件之间的关联关系去做。
其本质都是设定零部件之间的位置关系,以及随时间、空间的变化关系。比如你说的钢丝绳,零件模型建立的时候肯定是弯曲的,然后设定弯曲点的位置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再设定每次模型重建的时间,然后运行这个程序,也就是宏,你就会看见一个随时间变化的柔性钢丝绳。

我以前做的那个用夹片夹料筐的动画其实也是一个柔性的变形,因为在汽缸推进的过程中,夹片的形状一直在变,那是采用的关联关系做的。

对此方面还是了解,没有深入地去研究和学习,只能跟你说这么点了。

网友:
希望有一套软件可以实现,我以前也想做过,但没有实现,如果谁有好的方法,请分享。

网友(2010-01-16):
回复 网友A:
大侠知道哪里能学到这些吗?或者哪里能找到资料?

网友:
很少有软件能方便做这些功能的

网友(2010-04-01):
用扫描的方法可以做,不过只能做很简单的。

网友:
用参数的方式可以实现,但更新时对电脑要求高

网友:
我也不会也想等答案!谢谢!

网友(2010-05-14):
看样子还是有人知道做的

网友(2011-06-11):
版主的高见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2012-11-04):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的,不过比较难,一般是采用方程式、编程或是零部件之间的关联关系去做。
其本质都是设定零部件之间 ...

希望大侠能够给做一个详细图,让学习学习。

网友(2013-03-19):
同想知道啊

网友:
我上次做了做,不好做,有高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