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英语---请教

楼主(2008-05-09):
请教一下, NUT NYLOC M16 HEX Z/P  与 M16 HEX NUT GALVANISED的区别,前者是m16的防松螺母,后者是普通的m16的螺母吗?不知道前面Z/P是什么意思.

网友:
HEX表示有六角

网友:
Z/P  防松.

楼主:
谢谢两位朋友了!

网友:
Z/P  防松.您好,请教,Z和P分别代表什莫。(缩略的原型)。谢谢

网友:
Z/P    鍍白鋅     GALVANISED   熱浸鋅

网友:
z  是zine   p是 plate

网友(2008-07-14):
Z/P 是镀锌的,指的电镀锌。 而H.D.G是热浸锌

网友:
请教一下, NUT NYLOC M16 HEX Z/P  与 M16 HEX NUT GALVANISED的区别,前者是m16的防松螺母,后者是普通的m16的螺母吗?不知道前面Z/P是什么意思.

NUT NYLOC M16 HEX Z/P    M16六角螺母,镀锌涂耐洛(一种防松涂料)
M16 HEX NUT GALVANISED 热浸锌M16六角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