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泵可以并联使用吗?

楼主(2008-05-09):
各位大侠,真空泵可以并联使用吗?
原先使用一台旋片式真空泵 满足负压要求3分  想提高速度又装了同样的一台泵(并联安装) 结果一直没有达到要求 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周末请教了 前辈 都知道真空泵不可以并联使用 但是为什么都是知之甚少 哪位了解贴个出来让小弟 学习一下

网友:
对真空室的有效抽速并没有增加,可以考虑增加真空泵到真空室之间管道的直径并且有可能减少管道的长度以获得管道更大的流导,从而增加对真空室的有效抽速。
请告知真空室体积,真空泵抽速,真空管道长度直径,真空室、管道和真空泵的连接方式。
可以联系:linteriuxin@gmail.com

网友:
我现场有并联使用的情况

网友(2011-07-12):
还是老贴啊,3#泵的入口口径定死了,改变管子直径没什么好的效果,建议换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