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CNC加工应选用何种软件?

楼主(2008-05-09):
最近我们有一个新的项目要开始了,拟采用CNC,不知应改选用何种软件作为CAM的软件呢? 我们现在用的是SOLidworks,哪种简单易学又比较实用花银子又少呢?

网友:
SOLidworks,哪种简单易学又比较实用花银子又少呢?
这个和UG是接轨的,看你的行业来定,说明你具体准备从事的工作?

CAM    3轴比较好的
1.有MASTERCAM X  (很稳定)最好是去买市场10元的盘
  网上的有人做过手脚,你不懂会出问题.
2.UG,新手后处理是个大问题.其他的基本3个月可以搞熟悉理论的(却实践机床和工艺经验)
3.CIMTRON   这个是以色列的军工系列,不过有缺点,过切和碰撞功能无.要用其他软件核查刀路
4.WORKNC,小日本的,呵呵听说在日本都是女人玩这个.比较简单.感觉一般
以上是比较流行的,3轴,其他的还有大概10个,一般在中国市场很少

4轴及4轴以上用的多的有
1.有MASTERCAM (通用型)
2.UGCAM(后处理需要设计,一般人不容易作到)
3.POWERMILL(这个是多轴最强的.很有优势,推荐)

楼主:
我们主要用它做铝合金型材上孔的加工,solidworks 本身有没有自带的插件呢?另外能否告诉现在一般用哪种版本的,POWERMILL这个那里能搞到? 非常感谢!!!!

网友:
用什么软件那要看你是上什么CNC项目了

楼主:
我们做的是在一根拉弯成型的铝合金横梁的拉弯部分用铣刀作几个完全贯穿横梁的孔,大批量生产。

网友(2008-10-17):
用MASTERCAM吧,你这种东东,钻孔,二维加工,MASTERCAM完全胜任,而且这个软件熟了之后,对你了解其它的CAM软件可以打下很好的基础。你可以直接用MASTERCA读AUTOCAD的二维图形就可以加工了。省却了你学其它软件加工要先学其CAD功能的时间。

网友:
国产的CAXA还不错的

网友:
CAXA也行啊。

网友:
MasterCAM最普遍,不是很复杂的曲面加工,一般用不到UG和PowerM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