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锯锯片出现纵向裂纹---请教

楼主(2008-05-09):
我们轧钢厂的热锯锯片出现纵向裂纹.

请大家给分析一下.65Mn的。

谢谢!

网友:
具体的锯切参数有关,最直接的是单齿锯切力过大造成,检查锯齿的齿形、热处理、转速、进锯速度速度等有无异常!

网友:
是不是温度过高,强度降低所导致的。

网友:
轧钢厂的热锯片65Mn的,
应该是不小的锯片吧,外径1500-2200,用来锯型钢?
出现纵向裂纹应该是很正常的情况, 型钢轧钢厂应该有个锯片修磨就是处理这个的.
纵向裂纹一般不拐弯,不分叉,不密集,不开口或错位,长度小,是可以上线再次使用的.
如果实在有顾虑,可以打止裂孔.具体和锯片尺寸有关.
国产一般用65Mn的,比较硬,但容易开裂.
老外喜欢用51Mn7的软,容易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