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BS4360 GR40A是啥钢号??(求助)

楼主(2008-05-09):
英国BS4360 GR40A是啥钢号??(求助)

网友(2008-06-24):
引用 楼主:
英国BS4360 GR40A是啥钢号??(求助)

可焊接的钢结构 BS4360:1990 Weldable structural steels
BS4360 ---EN 10025-2:1995
Nr. 1.0553
---GB700
GR40A --- S355J0-------Q345B(16Mn)
CHEMICAL COMPOSITION:化学成分

[size=+0]C % (max)
[size=+0]Si % (max)
[size=+0]Mn % (max)
[size=+0]P % (max)
[size=+0]S% (max)
[size=+0]N % (max)
0.20
0.55
1.60
0.035
0.035
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