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olidwork居然不能画椭圆---请教

楼主(2008-05-09):
我先装了个solidwork2007中文版,居然有很多命令都没有,例如椭圆,弯曲等,有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情吗?

谢谢!

网友:
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软件是盗版的,如果你从来用的是盗版的话,那就是这个盗版很烂,如果你装的没有问题的话,哈哈哈,开玩笑!!!
因为这两个都不是标准命令选项。你可以打开一张新零件图选择“工具”选项,再选“自定义”点“按钮”你就可以将你需要的任意工具按钮拖到菜单栏上即可啦。

楼主:
谢谢了,以后有问题还请多指点

网友:
共同探讨!!!

网友:
RE

在SW中画椭圆其实有个很简单的办法,在草图上先画出正交的椭圆长短轴,然后使用样式曲线命令链接正交长短轴的4个端点。 然后就是出现的椭圆。

网友: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高高手

网友(2009-04-24):
谢谢,希望大家都指导

网友:
怎么可能呢,你点工具  工具上的自定义 ,设置一下命令就好了

网友:
不可能吧,可能你的命令没有加上,按照片上把椭圆命令拖到工具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