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密封圈后活塞杆拉不动了!---紧急求助

楼主(2008-05-09):
十万火急!

一吨的气流增压缸,更换中间气流隔离的密封圈后,下面的气缸部分的活塞杆拉不动了!很紧!因为密封圈密封杆的地方有腐蚀的痕迹!但更换后用手却很难抽中间的活塞杆了!

以前也换过同样地方的密封圈!但没有全部换!同一家的密封圈:NOK  USH-20 CU0212K0

怎么会这样!要如何处理啊!活塞杆是19.95的!

网友:
如果密封圈规格没错,应该是由于摩擦阻力过大造成,临时考虑在密封圈上涂上润滑油(黄油),还有能否加大该处的气压来增加杆的出了,不过最终你还是得把你发现的问题处理掉。对具体结构不了解,不到现场有些事情不好分析。

楼主:
谢谢你!羚羊!问题出在摩擦阻力过大!密封圈将活塞杆上的油给刮掉了!我用的是凡士林!你说用黄油?您是指普通黄油吗!凡士林的粘性不够!

网友:
对普通黄油可以(有专用的更好),气动缸在换新密封件都要上润滑油。凡士林可做机械润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