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深16的盲孔上钻一深14.5的螺纹,螺纹深度怎么测量?

楼主(2008-05-09):
在一个深16的盲孔上钻一深14.5的螺纹,螺纹深度怎么测量?

网友:
量螺纹规全长,通规旋入工件后,量取露在外面的长度,计算一下就OK了.不知道LZ是要问这个么?

网友:
螺纹长度好像本来就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就用楼上的相对法。效率比较低,但也便宜。

网友:
可以在螺纹规上割一道槽作为刻度 超过既OK,一般深一点没事的。

网友:
一般的螺纹规前端都有一牙或半牙的导向,测量的深度要减去导向长度!

网友:
其实这要靠加工时来保证,
采用盲孔丝锥导向磨到半牙控制在1mm,
攻丝深度在15~15.5就OK了。
在实际操作中工作允许的话尽量打孔深度在18一切都容易解决了

网友:
有种罗纹塞规带有测量深度的,国产的不知有没。但进口的是有的,就是贵一点,但你如真的需要的话可到做检具的单位定做,不知你在哪个城市。

楼主:
谢谢大家,我们这里测量螺纹深度的方法和1楼的差不多,只是觉得这种方法不太严谨,7楼大侠的方法觉得比较合理,小弟笑纳了

网友(2010-05-24):
5楼螺纹赛规前边的距离怎么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螺纹塞规前边导向距离怎么测量,我公司有投影仪,怎样投影的方法才算正确。

网友:
非标的螺纹塞规带深度的,我们公司就做啊

网友:
呵,缧纹深度其实根本没有太高的要求的,设计时都有安全系数的放大,,都是往深点加工,,再说了,使用时没有人会拿一只比所有尺寸加起来还要长的缧纹去用吧,都要短一点才有锁紧力的啊,所以问题不在去加工,而是在你们验收检验员的水平上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在液压栏目有较详细的解答,楼主可参考

网友:
自己车个塞规噻,就没有导程了,就是测量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