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曲轴调质---请教

楼主(2008-05-09):
42CrMo的曲轴,图纸要求调质后硬度HB269-314;曲轴长度2500mm,直径175mm;
现在曲轴和另外一根Φ175的试棒同炉热处理后,硬度相差很大,曲轴硬度HB285;Φ175试棒硬度HB329(超出图纸要求);
现在不知道,以曲轴本体的硬度HB285为准,还是以Φ175试棒硬度HB329为准;
请各位大侠,给点意见,谢谢!!

还有这种曲轴调质工艺应该如何?请多多赐教,谢谢!

网友:
楼主可在本网站搜索 42CrMo 去看下;    注; 用上行的搜索功能键,选择全文搜索,比较方便

42CrMo
退火--820-840C--炉冷--HBS<=241
正火--850-900C--室冷--

调质
淬火--840--油冷--HRC>55
不同温度回火后的硬度值HRC
150    200    300    400    500    550    600    650
55      54       53      46       40      38      35       31

Φ175试棒不可能做成跟曲轴一样,长度形状是比较短小的,热处理操作比较方便容易快捷,硬度比曲轴高就容易理解了.

以曲轴本体的硬度HB285为准!!!

楼主:
收到,谢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