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空气滤芯堵死会出现什么结果?

楼主(2008-05-09):
谢谢!

网友:
会造成往油箱放油困难

网友:
油泵吸油,系统排油液有一定影响。如果吸油量和排油量差值越大影响越大。

网友:
在系统有泄露的时候会造成油箱压力低而影响液压泵的吸油能力

网友:
也会造成液压站的噪音加大

网友(2008-07-10):
油液中气体不能完全排出,影响执行元件工作时的平稳性。

网友:
各位,有些问题大家不是说的很明白啊,能不能说明白点,比如,汪金说的,是不是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