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带过滤板的活塞---紧急求助

楼主(2008-05-09):
我们现在设计了一个带过滤板的活塞,要求过滤板的和活塞的大端面面积越接近越好,我们现在采用将活塞加热后将过滤板压入(紧配合)。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过滤板不好取下清洗(过滤板通过某种液体,过滤其中杂质)同时有时过滤板周围会泄漏,我想请教大家一下,怎么设计成过滤板的面积近可能的大也可以方便的取下?
请大家能提些意见,谢谢!

楼主:
我想请教大家个问题!十分的急!

我发个图片

网友:
楼主因为你的图没有尺寸,所以只好猜着说了。
是否可以这样考虑:如果长度方向允许,那么过滤部分可以做成一个单元,然后和活塞采用螺纹连接。过滤单元按照目数设置2-3层,进行分级过滤,也等于增加了面积。

网友:
你这个就很好了,只是建议在过滤板圆周加工一道密封槽填上油毡或橡皮,再在过滤板端面加工几个螺纹通孔...................(一个圆环+过滤网)呵呵不说了

楼主:
楼上的大哥能否说详细点了!?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2008-06-11):
赞同用螺钉连接
不赞同再加个圆环,因为圆环与活塞同样需要密封
不知道你的过滤板什么材料,圆周可否采用车槽+O形圈的型式密封

网友:
也可在活塞外端面铣个大沉孔,放个O形圈进去,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赞同外面加个金属圆环,里面的过滤网也没必要紧配合了,做个置位的就可以了,方便拆卸清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能不能把装过滤的网加深一点,网上面就用一个孔挡。也不用紧配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