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入油口大小如何计算?

楼主(2008-05-09):
缸径:400mm
速度:30mm/s
工作压力:21Mpa
入油口大小如何计算?有无标准?谢谢!

网友:
根据速度算流量,然后查手册确定

网友:
油缸工作油口的推荐流速不大于5m/s即可。

楼主:
多谢DX指教!

网友:
流量除速度再开根号乘4.61,流量单位L/min,流速一般取2-5m/s,速度单位m/s.大概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