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钻孔加工出来的孔是椭圆?

楼主(2008-05-10):
用钻模钻孔,直径是14,个别孔凭肉眼都可以明显看出来是椭圆的,但是没有规律性,就是偶然会出现一个椭圆的孔。

好多人工艺公关好长时间都没解决的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以及解决办法吧!谢谢。

网友:
都14毫米这么大的孔了,你还可以用钻模钻出肉眼一看就看见是椭圆的孔??这绝对性和你钻头的刃磨有关系,正常切削的情况下,如果这么大的椭圆,应该钻头会断而不是出现严重椭圆,出现这种情况唯一的可能,是你因为钻削困难,因此无限降低切削所需要的转速和进给,导致会转出一个非常之椭圆的孔!

引用 楼主:
用钻模钻孔,直径是14,个别孔凭肉眼都可以明显看出来是椭圆的,但是没有规律性,就是偶然会出现一个椭圆的孔。

好多人工艺公关好长时间都没解决的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以及解决办法吧!谢谢。

网友:
楼主好,你们公司也做了一些工艺上的公关,那先说说都做了那些,,
个人的一点想法:钻头中心是否有偏心,钻头轴线与钻套轴线是否同轴.、有无夹角,钻套长度是否太短,钻头与加工平面是否垂直,加工零件是否存在碳偏晰(加工硬点)

网友:
工件多厚,如果太薄,可考虑磨三尖钻。

楼主:
回复 楼主:

只是个别件才出现椭圆的情况。
我们的产品有四个孔,同一工件上只是其中的一个孔或几个孔是椭圆(椭圆率在1.5%左右),而另外的孔却是合格的。

用同样的方法和工装加工下一个工件四个孔又可能全部合格。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可能机构强度不足,钻孔时间过长

网友:
请问,你们14的孔正常打完多大,钻头是手工刃磨的吗?
        钻头护套多大.钻孔时钻头和护套是否磨的厉害?

网友:
这样的孔和机床的性能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床子本身刚性不好也会这样,还有就是工作本身的是否均匀

网友:
有可能是材质不均匀问题

网友:
我说说我以前也遇见的一个可能是相同的情况。
镗孔和钻孔的原理都是一样吧。
而不知道为什么,几个空就总有一个孔是椭圆,而后我们才发现,是机床镗杆的轴承间隙的问题。
建议你检查机床。

楼主:
谢谢大家了,以上的原因我们大多也考虑过,等按照大家的思路再找一下原因吧。

网友:
钻头磨的不好。

网友:
检查:1.工件厚度、钻模孔径、钻头、机度精度

网友:
可能是有底孔的原因吧~

网友:
怎么今天问的问题都是钻孔类的啊,看来哪位大哥出来发个新帖普及下知识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