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和pro/e在模具中那个更占优势?

楼主(2008-05-10):
我是学模具专业的,
不知道这两个那个更适合我的专业
还请高人指导.........?

网友:
最模具的话还是pro/e会强些.

网友:
模具的话还是pro/e,UG。CATIA为主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以前做模具用的就是PROE

网友:
毫无疑问是PROE 虽然SOLIDWORKS上手快但PROE更有优势 很多单位的交流平台都是PROE 虽然你SOLIDWORKS画完后可以转成SOLIDWORKS但很麻烦

网友:
谢谢个位高手的 指点

网友A(2008-06-09):
当然是pro/e了   solidworks只是很容易学  但是它的功能不强大   做模具用pro/e    最好是用UG     UG 的功能很强大  特别是它的曲面造型功能   是solidworks和pro/e 没法比的,UG还融入了 ADAMS的模拟仿真模块   可以进行模拟仿真   而pro/e 只有动画功能   不具备模拟仿真

网友(2008-07-29):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pro/e了   solidworks只是很容易学  但是它的功能不强大   做模具用pro/e    最好是用UG     UG 的功能很强大  特别是它的曲面造型功能   是solidworks和pro/e 没法比的,UG还融入了 ADAMS的模拟仿真模块   可 ...

其实Pro/E也有仿真模块的,装配体下自带有较简单的模拟,比较强的有专门的模块-Mechanica,该模块可以进行线性分析和运动模拟。SW在五金模方面还是可以一显身手的。

网友:
同意。不过我还是想看看SolidWork方面的东西,有时候用Pro/E画太麻烦了。虽然用了好几年。

网友:
模具用UG比较多吧PRO/E在塑料模方面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pro/e了   solidworks只是很容易学  但是它的功能不强大   做模具用pro/e    最好是用UG     UG 的功能很强大  特别是它的曲面造型功能   是solidworks和pro/e 没法比的,UG还融入了 ADAMS的模拟仿真模块   可 ...

SW在产品设计方面还是比较有优势,对初学三维设的朋友来说,先学SW再学PROE会快一点,

网友(2009-03-25):
说SW功能不强大的,拿出实例来,空口说白话,很容易的。

网友:
其实,我认为不是SW的功能不强大,而是SW需要加载许多的插件,如果把插件都装齐的话,它的功能还是比较强的,而且比较的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