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压花机的刀具哪里卖?

楼主(2008-05-10):
有谁知道超声波压花机的刀具哪里卖,便宜点的。谢谢!

网友:
那有什么超声波压花机,用高周波的吧,那些花纹模具一般都订做的,就算花纹一样也要看你要什么宽度长度的。

引用 楼主:
有谁知道超声波压花机的刀具哪里卖,便宜点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