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S021614报警---请教

楼主(2008-05-10):
求助:
802S021614报警:通道1 X住达到硬件极限开关
                               通道1 Z住达到硬件极限开关
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解除?
有知道的帮下额
感激不尽额

网友:
压上极限行程开关了,或行程开关断线
请检查行程开关及线路及DC24V

网友(2008-11-08):
上次我出现这种报警,是其中一个伺服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