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元件清洗不当,单向阀等处存在微小铁屑,造成功能失灵---请教

楼主(2008-05-10):
批量生产的一个球铁材料的液压元件,6面均有很多油路,目前清洗方法是超声波清洗,然后人工用压缩空气吹。调试时发现元件上单向阀等处存在微小铁屑,造成功能失灵。

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适合的清洗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的话,在你提供的2个条件的基础上加上个共振来消除油路内的毛刺。不知道可行?

网友:
要增加设备。

网友:
可以采用旋转清洗的方法。

网友:
火焰爆破法。

楼主:
楼上的好复杂哦。。。有没基于原设备的改良,或者有什么办法可用人工直接操作的哦?。。。

网友:
用威海东华机器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热力去毛刺机去毛刺,就可解决问题
联系电话:0631-5665806       13863152579(孙先生)

网友(2008-07-10):
如果设备运行中遇到这种问题,用户应该用什么方法处理呢?

网友:
这种问题很烦人的,我用阀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用压缩空气吹掉铁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