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墨铸铁钻孔---请教

楼主(2008-05-10):
遇到让人迷惑的问题,球墨铸铁材料,等温淬火,硬度HB302-363,几百件里总有那么2、3件钻孔打不动,只能打出一个很浅窝,检测打孔部位硬度,都在320以下,就是打不动,而硬度在350左右的反而毫不费力;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下是什么原因吗?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
我也遇到,哪位高手指教下啊

网友:
我也遇见过,也期待高手解决啊。

网友A:
有没有 可能刚好钻头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 可能刚好钻头磨损了?

不是,一件打不动,马上换一件,不修磨钻头,就可以钻孔。很奇怪!!

网友:
球墨铸铁
通常热处理方法有;退火、正火、淬火与回火、等温淬火
楼主的零件是否可以钻孔后等温淬火

遇到过球墨铸铁、灰铸铁钻孔钻不动情况,不是钻头问题,是白口问题
1重新退火
2报废
3用合金刀片自制刀把,锪去铸件表面的白口,再钻孔

网友:
版主正解
有时候我们的床身也是钻不动,一般换个位置又可以,反正也不影响。

网友B:
这个我感觉可能是表面钻的时候给硬化了,你只要想办法把浅坑表明的硬化层去掉就可继续钻完这个孔,硬化层可用刚刃磨过的钻头慢转速钻去或用硬质合金钻头钻去。最忌讳钻不动还在继续,这时候不是钻而是在磨了,越磨硬化层越厉害。

楼主:
谢谢各位,下批我们做个试验。

网友C:
是热处理不好的缘故,上次我也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热处理不好的缘故,上次我也碰到过。

能详细讲讲热处理不好在哪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感觉可能是表面钻的时候给硬化了,你只要想办法把浅坑表明的硬化层去掉就可继续钻完这个孔,硬化层可用刚刃磨过的钻头慢转速钻去或用硬质合金钻头钻去。最忌讳钻不动还在继续,这时候不是钻而是在磨了,越磨硬 ...

楼主一般用什么材料的钻头?用合金的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
是啊,大头杰杰,请详细讲一讲,我们球铁做得多,但还没有搞过等温淬火

网友(2013-09-23):
去泽通管道 球墨铸铁管  看看吧   能找到答案哦

网友:
这是铸造的时候 合金没有充分分解,形成的硬点。

网友:
晕  挖坟了 08年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