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图的错误,讨论一下。

楼主(2008-05-10):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图的错误,讨论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发表下我的看法,如果说错了请不要笑,谢谢
200的外径要求高,应该加光洁度要求,垂直度有基准要求的,
如果要求高的话,必要的倒角,退刀槽还是要画上去的好,
完整的话,还少几个尺寸哦,

网友:
20的外径加表面粗糙度,还应该加圆跳动吧。右端面是不是也应该有粗糙度要求啊?
俺不是很懂,说错了别笑俺,呵呵。

网友:
垂直度有基准要求的,基准标注位置不对,没有光洁度要求,20的外径公差一般应取下限负值

网友:
1.凸台尺寸不全,应标注凸台位置的轴向尺寸和总体轴向尺寸、孔尺寸;
2.轴公差应为h7而不是H7;
3.基准符号应该与尺寸线对齐;
4.位置公差应该有基准;
5.缺乏粗糙度、热处理(如果需要的话)等技术要求;
6.基本的出发点是零件的功能要求和安装要求,没有这些就没法标注。

网友:
绘图而已

机械工程师考试题目06年还是04年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全吗,高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 学习学习,

楼主:
我来说一下
H7应该为h7
基准符号应该在20直径的延长线上
垂直度后应该有基准B
平面度的误差应该小于垂直度的误差
铺面线应该一直,中心线应该用点画线
应该就是这些,这个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