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为计数器增加数字键盘

楼主(2008-05-10):
朋友工厂仓库的一个小零件点数设备由计数器控制(计数器见下图)。输入需要的数量启动机器,小零件通过振动筛滑落到小传输带上,光电开关检测,计数器显示数量,达到预订数量时停机。即得到了需要零件的数。可是每个工人需要领取零件的数量不同,就要依据领取数量在计数器上输入相应的数字。这个计数器只有6个功能键,没有“0-9”的数字键,需要反复按很多遍才能输入一组数字。很麻烦。请问大家是否有带数字键盘的计数器或怎样为其安装个数字键盘。谢谢!

网友:
我在飞友好!

你的这个计数器内部的程序已经设定,而且,这个程序是和你的那“六个功能按钮开头”紧密配合的。
.
如果,在这个计数器上改造的话,可以将内部单片机的与那“六个功能按钮开头”的接口,改接“数字键盘”,
并对其重新编程。
.
syw   080510---18.02

网友:
支持SYW开门造车,我觉得关键是单片机开发,现在世面的温控器、计数器都是单片机开发的!
如果没有设计能力就找一家单片机设计单位设计!造价不会太低!

楼主:
syw开门造车前辈、鼠标大侠好

       在发帖前,我在网上搜了一遍,没有找到一款有数字键盘的计数器。我也想过用小触摸屏和PLC替换,感觉那样有些大材小用了。我咨询了价格,现有计数器从200多元到500元不等,如果从新编程或从新开发有些成本太高了。是否可以在不改变计数器原程序的基础上,设计一个简单的数字键盘电路替换那6个按键?

网友:
不知楼主是否必须要上面这种计数器,如果不是,我给你一点见意,用拔码开关的计数器,这样设置就方便些。

网友:
我在飞友好!
.
你在1楼处上传的那个计数器,是典型的“高速脉冲加、减预置数计数器”。
.
那上面已经设有“高速脉冲发生器按钮”,移位按钮,“加、减计数按钮”等。
再想在这个计数器上做文章,已没有改造的余地。
.
5楼liaoyj网友的建议是对的,最好用那种“拔码开关计数器”
.

syw  080512---06.48
.

楼主:
感谢liaoyj 社友和  syw开门造车前辈的建议。但是“拔码开关计数器”是单段输出,1楼提到的计数器是2段输出。即设定数量时比如1000件零件,要设定980和1000两个数值。传送带先高速运行,当计数到980时,计数器输出一个信号,传送带减速到低速,到计数1000时输出信号停机。(传送带由一个小直流电机驱动)这样可以避免传送带在高速停机时因惯性滑行造成误计数。

请问syw开门造车前辈您在6楼的帖图是个什么控制器?

网友:
你就是要求要有提前值的,市场上也有,你去找一下。我有用过。

网友:
我在飞友好!
你在7楼的发言:“请问syw开门造车前辈您在6楼的帖图是个什么控制器?”
.
//*************************************************************
.
答:这是我设计的一个“万能系统板”。
.
我在做项目时,时常要编各种各样的程序。以前的做法是,为每一个任务,单独编一个程序,并将其写入一个芯片。
而这些程序要时常用到,这样,平时,就不得不准备好多块系统板。
.
有一天,我想:数字万用表也是一个单片机芯片,只需一个单刀多掷开关,就使一个芯片分配出那么多用途。
.
我突发奇想,如果,将所有的常用程序都写进一个芯片中,再用数码开关进行编码分配,不就成了一个万能程序系统板了吗?
.
一个“万用程序系统板”就这样延生了。这个系统板,可以集成“00~~99”共100个程序。只要给出编码,
就能对应输出相应的程序,如:
.
01==温度计
02==频率计
03==计数器
04==信号发生器
05==时钟
06==毫秒表
07==……
.
//*********************************************************
.
以你的这道题为例:
我只要将,右边的数码拨段开头的代表10,左边的代表100,就能计数到0~~990,
并能做到灵活的给出10个任意数值的量,进行提前减速。
.
syw  080513---02.05

楼主:
syw开门造车前辈您好

       看了您的这个发明,令我很震撼。这两天我看了社区里很多关于单片机的帖子,收获很大。以前上学时学过一点单板机的知识,这些年也都忘记了。知识用时方恨少。所以我想对单片机从头学起,并想自己以后开发一个带数字键的计数器。想请您帮助指教学习方向和需要学习的重点好吗?谢谢!

网友:
我在飞友好!
.
你在10楼的发言:……并想自己以后开发一个带数字键的计数器。想请您帮助指教学习方向和需要学习的重点好吗?.
.
可以!
做到这一步,你要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必须要能够自己画电路板。自己做系统板。因为,市场上很难找到适用于你所需要的系统板,
既使有,价格也会很高。
.
带数码开关的计数器我有现成的,我在6楼、9楼上的帖图就是其中的一种。
带“数字键盘”的计数器我手里没有现成的,但我知道怎么做,其原理是另一种方式。
.
syw   080516---05.55

楼主:
syw开门造车前辈您好

      "要有很长的路要走。"如完全从头学起可能要很长时间,是否可以走点捷径。比如针对常用,或计数器使用的单片机选择一款或两款,突击学习它的应用电路和编程。对于电路板能否使用现成的系统板,自制输入、输出块配合使用。我附近有一家线路板生产企业,可是单独制作几块系统板成本也会很高的。还有什么好办法还要请您多费心。谢谢!

网友:
我在飞友好!
.
我到是有成堆的各式各样的系统板。但不见得适合你这道题?
将你的详细的技术指标给我,我可以找一款与你这道题贴近的系统板“赠送”给你。
.
市场上键盘有两种:
一种是4X4矩阵式。
还有一种是芯片编码式。
.
如果,采用4X4矩阵式,我现有的系统可能还能对付。
如果,采用芯片编码式,就得另做系统板了。
.
再有,你这道题需要的是双排数显的计数器。我的都是单排的。
双排数显的系统板,我得重新设计。但我没有时间。
.
我现在缺少的是时间,只能协助你,不能替代。
.
syw   080516---11.33

楼主:
syw开门造车前辈您好!

           非常感谢您对这问题的重视!谢谢!请您在百忙当中帮我选择一下单板机和板子的型号,其余工作我也锻炼一下。4X4矩阵式的键盘已足够用了,单排数显也没问题,在设置时显示设置值,工作时显示实际值。

网友:
我在飞友好!
.
照片所示,是一个典型的单片机最小系统板。上面的四个“八位数码管”分别与P0、P1、P2、P3口相连接,
P3口用于输入。
P0口用于置数。
P1、P2口用于显示。
.
如果,要想学习单片机,这个足以。
.
如果,想用它完成你这道题,由于只能显示两位数,则,如果置数大于两位时,就不能对全部数据的运行情况进行全面的监控。
如果,想采用“选通法”进行多位显示,还得需要了另画一块电路板。我没有,所以,没法支援你了。
.
//********************************************************************************
.
要想学好单片机,一定要从画电路板开始。一定要自己做系统板,决没有捷径可走!
想从市场上找适合你所遇到的特定项目技术要求的系统板,非常难,而且也不理想。
想外委设计、加工,则是天价,一般是三到五千元。
尽管电路板的制版费很贵,每平方厘米0.3元,
加工费每平方厘米0.1元钱,
但,也要比外委设计加工便宜的多!
.
//**************************************************************
.
如果行的话,请将你的:通信地址、邮编、你本人的真实姓名,电话,电子信箱。
邮到老鹰处。
.
我会按你提供的信息,将电路板邮给你。有关的源程序,将通过你的电子信箱邮给你。
.
syw  080517---08.25

楼主:
syw开门造车前辈您好!

         谢谢syw开门造车前辈!
          对您介绍的系统板的功能我没完全明白, 我需要的是可以对开关或脉冲信号计数,显示6位数字,2段信号输出。如果您的系统板不适合没关系,等我把单片机学明白了自制电路板。只要了解电路原理,画电路板没有问题,我以前也制过一些驱动或控制板。
     我的通讯地址已通过社区短消息发过去了。

网友:
我在飞友好!
.
你的通讯地址,我已经收到。
我抽时间整理两三个计数程序,连同15楼处的单片机系统板,争取在明天给你邮过去。
.
syw  080518---09.58

网友:
我在飞友好!
.
你需要的单片机计数器及相关程序,昨天下午三点就已调试完毕,并于三点半到达邮电局。
邮局的同志说,从现在起直到奥运会结束,凡是电路板并带有电线的东西类,一律不给邮。
.
我要求看文件及有关规定。服务台的同志给我联系业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有关人员不在。
.今早八点,我去邮局找到业务办公室要求看文件,业务室的同志拿出相关文件让我看并向我解释,确有此事。
.
我又到铁路货运处,也不给运。此规定是全国性的。你到你市的邮局和铁路货运处,定会同样如此。
.
我又到我的协作厂去打听,问一下,我为他们设备配套的控制器和驱动器是如何发走的,得到的回答是派专人送。
.
你、我都是搞电的,现在的无线、数码技术这么发达,就你、我来讲,要想搞个无线遥控爆炸类的东西,太容易了。
所以,我们应该理解,遵守。
.
无柰,只好,将完成的东西做个图像上传,拿不到,看一下还是能做到的。
.
syw    080520---15.45
.

网友:
我在飞友好!
.
我正在想办法,并发帖求助,一但找到办法,立即寄出!
请注意下面的那个链接。
.
syw  080521---02.18

如何将电路板送达“我在飞”手中?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7513&highlight=

楼主:
syw开门造车前辈您好!

       谢谢syw开门造车前辈!
    既然国家在安保方面有限制,我们还是遵守吧。上学时学过一些单板机的知识,十多年没有使用都忘记了。近来工作很忙,过段时间我找些资料好好补补课。

网友:
我在飞友好!
.
已经联系到一家公路配货站,他们只能发到“沧州市”,不能发到你的住地处,可否?
.
怕你看不见,此属重复回帖。
.
syw   080522---17.15

楼主:
syw开门造车前辈您好!
         syw开门造车前辈 真是令人敬佩!此事占用了您很多时间,真不知怎样感谢您.
           我这几天因事在出差,现在在网吧.
           我去沧州取不是很方便,我回去后再和您联系.对不起.
           谢谢!

网友:
如何将电路板送达“我在飞”手中?

syw开门造车前辈你好,读完了你们的对话,很是感动。若你在北京,我可以帮忙。我公司经常向各地发送备件,熟悉很多快递公司,若你信得过,可以将我要飞的地址给我,我明天安排市场部询问一下快递公司。如果可以,我会通知快递公司上门取。
请将你的联系方式发到我的邮箱 weiping@indcom.com.cn

网友:
老树新芽友好!
.
几经周折,电路板终于在:----------5月29日上午10点30分在“佳吉快运抚顺站”寄出……。
具体见下面链接的第27楼处。
.
总算找到了渠道,要不,还真打算走北京的渠道。我母亲过八十岁生日时,我孩子从北京专程回抚
参加她奶奶的祝祷活动,如果,当时实在找不到办法的话,就准备让她带到北京去了。
.
谢谢你!
.
syw   080602---02.58

.
如何将电路板送达“我在飞”手中? ===27楼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highlight=&page=3

楼主:
syw开门造车前辈您好

经过几天的盼望,今天早上终于收到了您发来的电路板。见下图。接通电源后简单测试了一下,计数功能正常。

我对这块板的各项功能还不了解,请您在有空时介绍一下其性能和各个按键和叉槽的功能。谢谢!

网友:
我在飞友好!
.
这是一块非常适合学习单片机的系统板。
四个插槽分别是P0、P1、P2、P3口。
四个数码管分别与P0、P1、P2、P3口一一对应。其作用是时实显示各口的工作状态。
.
八个按键与P3口一一对应,其作用是给P3口提供电位状态,用于调程序。
.
你现在只要买一个烧写器,就可以学习了。
需要什么程序,在不忙的情况下,尽量为你提供源码。
.
syw   080605---22.22

楼主:
syw开门造车前辈您好

谢谢您的系统板和您的介绍,我先熟悉一下,有问题再向您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