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线圈严重发热---请教

楼主(2008-05-10):
一电磁阀用于开关自来水,线圈电压220V,万用表测量电压正常。但是线圈发热严重。2分钟後手不能触摸。用不了多久就会烧线圈。请教原因。

网友:
昐月网友好!
.
匝间短路。
.
syw   080510---18.51

网友:
支持SYW开门造车的说法
一般电磁阀线圈上都标有该线圈的容量、电压值和电流值,不妨测试一下进一步确认!

网友:
线圈绝缘损坏!楼主好好的查查!

网友:
线圈与阀芯衔铁之间有异物

网友:
建议用直流24V的,以前我们也用交流的也有你所说的问题。

网友(2008-07-03):
电磁阀太差了.用好点的嘛

网友:
电磁阀的顶杆里有异物,或是顶杆磨损了,间隙大了卡死,线圈的负载重了发热,衔铁卡死,最终线圈烧坏.

网友(2008-12-29):
换直流24v的试试,看看怎么样?
要么就是电磁阀里那块短路了。导致线圈的负载过重。

网友(点评):
加个好友

网友:
这阀门 的线圈 我们一直在用 没有出现 过不耐用的现象啊

我们好多地方  都用 220V交流 电磁阀 大小都有   从来就没坏过线圈  只是阀门漏水 或者阀芯卡死   也都是水中有异物造成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功率对不对,电磁阀阀芯有震动吗?阀芯要不停的动也有可能,主要是功率不对了,小牛拉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