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螺母的问题

楼主(2008-05-10):
我厂做这种焊接了螺母的零件,螺母很容易偏位,请教怎样

测量螺母的同轴度。还是根本就测量不了?

网友:
做一个轴,一头车丝,旋入螺母中,测量轴与其他件的同轴度,是否可以???

楼主:
这个车出来的轴本身的精度就十分可疑。尝试过用螺纹塞规,由于拧进去后

还很松动,最终放弃了这个方法

网友A:
尝试着做个工装,先保证与其他件的同轴度后再焊接,我们叫装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着做个工装,先保证与其他件的同轴度后再焊接,我们叫装配焊

我们的电极上装有一个锥形的凸起物(具体名称不详,姑且叫它工装吧)但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手绘了个图,将就着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使用的螺母的丝是几级精度阿,那我车一个比你那个精度高两个级别的,轴上再做个定位台

网友(2008-06-17):
把牙规的通端卸下 把螺母拧到牙规上 并固定牙规 用百分表达同轴度 我们是这样测的

网友:
可以用一个丝锥(最好是旧的,有磨损的),定位丝锥,旋上螺母,丝锥螺母一般配合比较好,没什么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