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对刀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10):
下周要走穴去另家厂帮人顶班工作,他那里是980TD,今天冒险在厂办公室偷下了980TD的官方说明书看,看到有3种对刀法,我知道的是广数要设基准刀学的,我又看到本坛的一篇文章[980T对刀过程],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3778看的我头都大了,我玩过好几种系统,928,KND,华兴,西门子,LG马扎克等,学的杂,但是都不精,所以头大,这系统的基准刀到底怎么对,先谢谢帮忙的朋友了~

网友:
GSK980TD正常试切  测量  输入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我想知道基准刀对法

最新统计,在网上已找到第4篇980对刀文稿,头又大了一圈~

网友:
对刀

引用 楼主:
下周要走穴去另家厂帮人顶班工作,他那里是980TD,今天冒险在厂办公室偷下了980TD的官方说明书看,看到有3种对刀法,我知道的是广数要设基准刀学的,我又看到本坛的一篇文章[980T对刀过程],http://bbs ...

基准对刀 第一把车刀 车端面 在录入方式下舒服 Z0 运行  车外圆 在录入方式下输入X向直径 运行 这就是基准刀的对刀 后面的对刀分别在刀补页面里输入

网友A:
980TD对刀不需要基准刀,试切工件端面,在刀补画面直接输入z0,按输入键;车外圆,测尺寸,输入即可
官方网站上有说明书下载,还用偷

网友:
GSK980TD和法法克0i,华中21T/M是一样的啊。和8楼说的一样。。很简单的。

网友:
980TD的对刀直接在刀补里面做就好了   最简单~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们的答案只答对了一半,先对基准G50,然后就是对刀补,在刀补的100页面那里执行

游客

网友(2012-05-02):
你用的是980TA吧

网友(2008-05-27):
首先,系统上电后,机械回零一次,.然后用第一把刀,车一刀端面,进入刀补面,在需要的刀偏号上;输入Z0.接下来,车外圆,测量,再进入刀偏界面,在需要的刀偏号上输入X(测量数值),
注:这叫机械回零对刀,第一个程序段必须是T指令开头!这样,只要不换零件,系统断电后再上电,不用对刀就可直接加工!

网友(点评):
国产系统不用回机械零点的吧?

网友:
另外,用这个对刀方法后,就不能用G50,
机械回零对刀法很方便.

网友:
980对基准刀要在录入方式下输入

先车一也端面然后在录入方式下输入G50..Z0.0...然后车一刀外圆,测量然后输入测量所得尺寸就可以了.也是在录入方式下.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那厂里都用G50对,这机器我四把刀都用G50对刀,弄起来了,做坏一个赔50.我干8小时才80块,没去试其它方法,是在录入状态下,这系统有点不好,100开头那页上面角落写着偏置,001开头上面角落也写这偏置,在KND系统上则是中文写明是测量还是其它,对初次接手的人来说,这点不太好,感觉和凯恩帝OT差不多,就是字符输入不一样,感觉还要麻烦点,听说GSK的218比这2种都好点,不知道好在哪里,改天一定要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980TD对刀不需要基准刀,试切工件端面,在刀补画面直接输入z0,按输入键;车外圆,测尺寸,输入即可
官方网站上有说明书下载,还用偷
同意这个说法我干了一年的操作工都是这住对刀了

网友:
不过突然断电的话就的 重新对刀了,
这个系统不会记忆你的对刀点,就因为这事我报废了好多

网友B:
我是用GSK980TD的,对刀可以设基准刀,也可不设基准刀,如果加工的是一些同类型,数量小的工件时,设基准刀的方面,不用重复对刀,只是改了基准刀的加工起点Z,就行了,因为别的刀都是以基准刀的位置而偏置的.加工大批量的工件时,不设基准刀也行.好处就是对刀时间比不设基准刀快.

网友:
如你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用这个QQ联系我106096262(写明原因)

网友:
对刀长对在100号以后修改磨耗就在1-100

网友(2008-08-06):
nihao

这很简单。走刀车削端面是的Z方向是多少就在刀谱里输入多少然后按最右上方的输入就可以了 X方向一一样

网友(2012-05-01):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GSK980TD的,对刀可以设基准刀,也可不设基准刀,如果加工的是一些同类型,数量小的工件时,设基准刀的方面 ...

网友:
垃圾系统,我快被折磨死了!我用过沈阳E-CA6140的数控。简单好用!直接对刀编程。不需要机械回零,断电也没问题!直接加工。非常的人性化。